[讨论] 大家有遇到过编译log中有的模块在verdi中打开波形时,此模块却是undefined吗

楼主(2022-09-14):
大家有遇到过编译log中有的模块在verdi中打开波形时,此模块却是undefined吗

网友:
应该是你用verdi单独编译  然后verdi编译的时候 没用对应的宏

网友:
对,可以参考3楼的意见,检查一下该模块是否有宏包着。

网友(2023-03-01):
你好,请问undefined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编译时开启-lca -kdb,有波形用verdi -ssf xxx.fsdb,没波形用verdi -dbdir simv.daidi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开启-lca -kdb,有波形用verdi -ssf xxx.fsdb,没波形用verdi -dbdir simv.daidir

是这样的,好像还是undefined

网友:
就是3楼说的原因,一般为了避免verdi编译和vcs编译吃的宏定义不同,通常verdi打开时直接吃vcs编译好的kdb文件

网友:
检查一下vcs吃的filelist和verdi吃的filelist/database是不是一样,大概率是宏列表/文件不一致导致的,而你的verdi又不是直接打开vcs编译的数据库结果(如6楼所所的simv.daidir),所以导致波形缺少了部分hierarchy的编译结果。
话说verdi吃filelist而不用vcs的编译结果会导致verdi打开波形是重新对filelist重新编译一次的,其中的+define+语句verdi只能通过filelist生效,vcs的+define+语句可以同时对编译参数和filelist生效,所以,最大嫌疑是你的vcs编译通过makefile/其他脚本在编译阶段传递了某个+define+的宏,而verdi的脚本调用没有将同样的+define+宏传递进去,且verdi打开命令又不是直接打开vcs编译的simv.daidir数据库,而是直接用verdi打开filelist源代码导致verdi重新编译,自然打开波形的结果跟vcs编译的log对不上。
看看verdi和VCS的-help下对+define+的说明,两者有差别的

网友:
感觉就是楼上说的问题 你可以试试直接verdi -elab simv.daidir -ssf x.fsdb

网友:
感觉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 可以试试verdi -elab simv.daidir -autoalias -ssf X.fsdb

网友:
...为啥回复不了

网友:
感觉应该就是楼上说的问题 可以试试直接 verdi -elab simv.daidir -ssf X.f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