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流型DAC的器件噪声怎么计算

楼主(2022-09-14):
音频DAC,sigma-delta转出来4bit 15位温度计码,然后用电流型DAC。
电路结构是参考电压产生基准电流,然后基准电流镜像得到DAC电流源,后面跟OP转成电压输出。
目前仿真,OP自己的噪声都不算啥了,DAC电流源一条支路就比OP的大(15条支路...)。
最过分的是参考电压转基准电流的这部分电路贡献的噪声是10倍量级的。
这直接就让信噪比下到80dB水平去了。
请问是我计算仿真噪声的方法有问题,还是电路中忽视了啥东西?

网友A:
你看这个用的上不

Modell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10-bit 80 MSPS current-steering DAC with inter.pdf

网友(2022-10-27):
找到原因了吗?你说的噪声是thermal noise,还是flicker noise ?

楼主:
其实IREF噪声确实是一直存在并且很大,但是做成全差分系统,这个噪声就是共模噪声了。
之前一直是按照大摆幅的DC工作点来验证的,正负两端无法对消,自然就巨大了。
如果按照0摆幅的共模工作点验证,这个噪声就抵消掉了。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BGR一般噪声就很大。再经过电阻,噪声也很大,为了小电流。你看能否找到艾为的芯片剖片看看,他们可以做到非常低的噪声。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用的上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