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DC阻抗匹配

楼主(2022-09-14):
新手求助!有没有大佬做过RF-DC的阻抗匹配,请问图中这种某个频率在Smith圆图上连成一条线是什么情况。图中的标点的900MHz占了一整段折线,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WEIZ9WZJ%Z$B[XR7D}DH)37.png

网友A:
你做的是频率扫描还是变量?

网友B:
应该是扫了某个变量,圈上说明没有resistance, S11接近0dB,这样反射为全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扫了某个变量,圈上说明没有resistance, S11接近0dB,这样反射为全反射。 ...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做了频率扫描,sweptstep设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频率扫描还是变量?

是频率扫描,因为设置步长太大了导致的

网友C(2024-05-08):
你好,请问一下是做的整流电路吗?

楼主(2024-07-01):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是做的整流电路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