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运放构成的比较器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9-14):
各位大神求教,想问下由运放构成的比较器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呢?受运放带宽限制吗?

楼主:
顶顶顶,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运放很多类阿 .. 2_stage , fold-cascode , telescope ..
2_stage 运放 你给 bias 多少?  至于比较器快慢看反应. 如果ADC 那类有另一种 differential pre-amp , 或是SAR ADC 类 dynamic比较器 , 你要跑多快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很多类阿 .. 2_stage , fold-cascode , telescope ..拿 2_stage 运放 你给 bias 多少?  至于比较器快慢 ...

就是普通的由比如一级运放开环当比较器使用的,比较器最高能工作的频率范围受到运放带宽的限制吗

网友B:
带宽肯定有影响,但比较器一般是从输入和压摆率的角度考虑,也就是传输延时。等效看,压摆率和带宽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肯定有影响,但比较器一般是从输入和压摆率的角度考虑,也就是传输延时。等效看,压摆率和带宽成正比 ...

那一般这种比较器(非高速比较器)最高能做到多少Hz呢

网友:
比较器可认为是开环应用的运放,大信号看压摆率也即I/C,小信号要看开环-3dB带宽也即主极点频率gm/(C*Adc),两者本身也有关联,比如gm和I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