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片内电容最大可以用到多大

楼主(2022-09-14):
模拟集成电路片内电容最大可以用到多大呀?35pF可以接受吗?多大算是比较大了?

楼主:
还有电阻最大能用到多大?500k算大吗?1M呢

网友A:
看你芯片面积了,一般来说,100pF以上的电容就不太用了,除非有特殊必须的要求。35pF还算是比较合理面积。
至于电阻,如果有高阻poly层,1M甚至10M不是太大的问题,没有的话,1M欧姆该做也得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芯片面积了,一般来说,100pF以上的电容就不太用了,除非有特殊必须的要求。35pF还算是比较合理面积。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钱的问题,先看面积,以及工艺可以用哪些层,电阻电容要用在哪里,精度要求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