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反馈电流镜左右支路电压不相等

楼主(2022-09-14):
这是一个做反馈的运放,所有mos都饱和,包括主电路。为什么会出现左右两个支路电压不相等呢?

网友:
OFFSET和沟调,另外你的对管看起来应该是普通MOS,注意大多数工艺普通MOS衬底必须接地。

网友:
可能是反馈不到位

网友:
好像艾伦还是拉扎维里边有讲,M41漏级电压比M40小Vth,用Cascode可以削弱这种影响,具体可以看看相应章节

网友:
具体可以看看艾伦4.4 Current Mirrors

楼主:
本来以为两个差分输入不对等只要在两三个数量级差别都可以,就比如差0.005,但是这样影响很大,只有到了,0.0005或则更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