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smc工艺库下某个器件的ams、aucdl、aulvs、hspiceD、spetre有什么区别吗,感觉都是symbol的样子

楼主(2022-09-15):
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有,具体看virtuoso CIW->tools->cdf->edit

网友A:
你说的基本没错,其实都是symbol,他们只有CDF属性上有细微的区别。
这个主要是PDK用来标志其支持什么 前端仿真 或 后端验证 工具用的。
PDK提供了Spectre model,就会有spectre view;类似的PDK提供了hspice model,就会有hspice view。
PDK对该元件支持LVS,就会有auLvs;支持导出CDL网表,就会有auCdl。
同时它也是标记具体某个仿真器在netlist的时候,应当在哪一层stop。
不同仿真器可以在不同的层次stop,虽然通常都一样。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基本没错,其实都是symbol,他们只有CDF属性上有细微的区别。
这个主要是PDK用来标志其支持什么 前端 ...

具体用哪一个view是不是跟netlist procedure有关?在哪里可以查netlist procedure相关的设置?

网友(2025-03-26):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用错了,整体电路会出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