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 0.13um MC仿真问题

楼主(2022-09-15):
在仿真蒙卡时,调用的3.3V的mos器件,按照usage里的推荐,spice model 选了mc_33,但是仿真报如下错误,求助怎么解决?
先感谢

网友A:
仿真日志里会把具体错误信息暴露出来。之前smic.18里碰到过这种问题,把MC模型有些东西修一下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你具体的错误是不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日志里会把具体错误信息暴露出来。之前smic.18里碰到过这种问题,把MC模型有些东西修一下就可以了。但 ...

求问当时你改了什么

网友(2023-06-08):
引用 楼主:
求问当时你改了什么

这个需要看仿真日志,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重新找工厂要一个能直接跑的模型,自己改虽然能跑了但模型不一定和工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