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Soc中Memory的row redundancy问题

楼主(2022-09-15):
通常,设计Soc时,如果存储器的容量比较大,那么存储器在生产时出现坏点的概率就会增加,也就是说某个地址可能用不了。为了防止因为一个坏点就导致整个IC不能用,一般会选择在存储器内设置row redundancy或者column redundancy。

如果Memory有一个坏点,就用另外正常的 row redundancy去代替它进行写和读,完成功能。
一般说row redundancy会设置2个row。如附件。

这里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2个row对应的是理论的row还是物理上的row。
如果是理论上的row,那么示意图如图

如果是物理上的row,那么示意图如图

理论上的row redundancy的大小和物理上的row redundancy的大小是明显不一样的,原因是有column mux的存在。
我的问题就是,一般说设置2个row redundancy,指的是理论上的2个row还是物理上的。

网友:
物理上的

楼主:
怎么确定的?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的?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比如原来array是128*64的,加了2条row之后就变成了13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原来array是128*64的,加了2条row之后就变成了130*64

那如果这个array的column mux是2,row方向上有2个column。那么加了2条row之后,总的是(128+2)*64,还是128+4)*64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这个array的column mux是2,row方向上有2个column。那么加了2条row之后,总的是(128+2)*64,还是 ...

128*64是指包括了column mux
假设是16mux,那就是128*16*4
那row redundancy区的物理大小是2*16*4
整个array大小是130*1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是指包括了column mux
假设是16mux,那就是128*16*4
那row redundancy区的物理大小是2*16*4

好的,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