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MOS管栅电阻理论上不是无穷的吗?

楼主(2022-09-15):
(图片)

网友:
阻值减小

网友:
对于DC信号来讲,确实可以认为是无穷大。但是对于AC信号,特别是高速的AC信号,降低栅极上的阻抗就很重要了

楼主:
为什么减小了呢?是折叠以后等效栅宽增加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减小了呢?是折叠以后等效栅宽增加了吗?

栅极的有效W和L都没变,这相当于把一个很长的栅分拆成几个短的栅极。很细长的栅的阻抗很大

网友:
这里说的应该是版图的一种方式

网友:
题目中说的是  多晶硅栅的分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的有效W和L都没变,这相当于把一个很长的栅分拆成几个短的栅极。很细长的栅的阻抗很大

...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