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简单BG的启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2-09-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简单地BG,如何设计他的启动电路可靠性高?拉扎维的书上一带而过 没有详细说这个电路的启动设计 求教。

网友A:
这种电压型的BG一般只有一个简并点,就是两条支路都没电流,op的输出也是0,全趴在地上。
所以启动电路只要能sense到vbg比一个nmos的开启电压低时,通过额外启动电路给Q1支路注入电流,拉起OP正端电压;等到vbg高于nmos开启电压后截断启动电路,这样就行了。

网友B:
其实这种设计方法很简单,先找到存在的兼并点,然后设计电路打破兼并点并且使其在BG工作后关断
一步一步来,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设计方法很简单,先找到存在的兼并点,然后设计电路打破兼并点并且使其在BG工作后关断
一步一步来 ...

感谢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可以画一个示意图详细交流下吗?

网友C:
书上有启动电路的例子啊 王艺 何乐年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上有启动电路的例子啊 王艺 何乐年的书

您好 我详细看了 没有找到这个电路的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压型的BG一般只有一个简并点,就是两条支路都没电流,op的输出也是0,全趴在地上。
所以启动电路只要 ...

请问一下不能给Q2注入电流吗?会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给Q2注入只会提高负端电压,OP的输出更会躺平在0V了,半点用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详细看了 没有找到这个电路的启动

eetop.cn_书籍_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王忆,何乐年+著]+2012年  这本书里就有一章专门讲启动电路的啊,启动电路基本差不多

楼主:
我找到了这个,这三个可以用在这个电路上作为启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Q2注入只会提高负端电压,OP的输出更会躺平在0V了,半点用都没有了。

这个电路是您所说的意思吗?

网友:
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是PVT的影响可能让你的启动电路开启不了或者正常状态下关断不了。
不如用NMOS sense然后再转一级。

楼主:
没太理解您nmos sense是什么意思 可以具体说下加在什么位置吗? 是NMOS的栅极由VREF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