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匹配问题

楼主(2022-09-15):
『10+10』+4+6,请问大佬们,这个怎么匹配比较好,源楼线希望能够更加容易引出来,只有两层金属

网友A:
四个器件的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器件的匹配吗?

恩,这是个电流镜,两个10(5x2)是要求更精确的匹配,4(2x2)是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是个电流镜,两个10(5x2)是要求更精确的匹配,4(2x2)是主

电流镜一般都是靠近放置就行,我没见过交叉放的。参考的管子放中间,镜像的管子放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一般都是靠近放置就行,我没见过交叉放的。参考的管子放中间,镜像的管子放两边
...

因为它有对管下的两路

网友:
补两个DUMMY,做成两排,4参考放中心, 两个10的 放质心对称,  外侧放6加2个dummy。  以下以A=4,B=10,C=10,D=DUMMY,E=6 来表示匹配的图例。   第一排DEBBCCCAACCBBBEE
第二排EEBBBCCAACCCBBED    以上为鄙人拙见,如有异议请回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