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电流镜如何匹配,左右管子更多尼

楼主(2022-09-15):
(图片)

网友:
m1和m0放一个环里,m2和m3放一个环里。第一级电流镜源漏尽量共用,第二级可以不共用。电流镜的匹配一般来说要求不高,一般不用选择共质心匹配。管子比较多的情况,就是m1放一起,m0放一起,比较常见的还有按比例放大的电流镜,只需要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见到这个电路你可以先去问一下designer,根据他的要求来画,按照我对这个电路的分析来看,上面的PM1跟PM0 要做匹配, 下面的 放一起即可,匹配程度可以低。这个电路是用电阻提供偏置,目的是在于限制Vgs的幅度,抑制Id的变化。管子多的时候,匹配要以PM1为中心做对称。 PM0 与PM1的参数一致,   PM2与PM3的参数一致,  上下的参数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电阻的变化会带来静态工作点的变动,调参不易,珍惜R的参数别轻易因为布局而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见到这个电路你可以先去问一下designer,根据他的要求来 ...

这些管子都要匹配,请依照这个匹配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管子都要匹配,请依照这个匹配一下呗

电路拍的不是很完整, 根据这个图只能推断,   上面一排与下面一排要分开放,上面的左边的MOS放中心,其他放两边,看那个6/4  8/8的 估计要放两派好一点。有单数就补DUMMY。下面的放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拍的不是很完整, 根据这个图只能推断,   上面一排与下面一排要分开放,上面的左边的MOS放中心,其 ...

厉害,没拍上的电路和右边这些一样,但是上下摆的话,上下匹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拍的不是很完整, 根据这个图只能推断,   上面一排与下面一排要分开放,上面的左边的MOS放中心,其 ...

厉害,没拍上的管子和右边这些一样,但上下摆做匹配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没拍上的电路和右边这些一样,但是上下摆的话,上下匹配了吗

上下为什么要匹配啊、

网友C:
上下管子(PM1 PM2)的W 不是一样的吗?  我一般把这两个放一起当一个整体,然后和其他的匹配,对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子(PM1 PM2)的W 不是一样的吗?  我一般把这两个放一起当一个整体,然后和其他的匹配,对称即可。 ...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我不会分开  分开走线多还浪费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子(PM1 PM2)的W 不是一样的吗?  我一般把这两个放一起当一个整体,然后和其他的匹配,对称即可。 ...

上下管子,w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为什么要匹配啊、

这不是共栅共源电流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共栅共源电流镜吗

跟你说的很明白了,不管上下是什么尺寸,他们都是分开的,  上面那个才叫电流镜,下面的只是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结合偏置,目的是为了限制上面的Vgs的电压摆幅。
当然,Follow your designer  我也不是很懂电路,一知半解,有说错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下管子,w不一样

看图片,只有length 不一样啊 ,有点模糊。 w 不一样 问问designer 能不能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只有length 不一样啊 ,有点模糊。 w 不一样 问问designer 能不能调一下 ...

好的,谢谢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的很明白了,不管上下是什么尺寸,他们都是分开的,  上面那个才叫电流镜,下面的只是工作在饱和区 ...

好的好的,在网上搜了,感觉你说的挺对的,我以为都是电流镜,新手,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