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MMC的boot和identification mode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9-15):
    最近在学习eMMC和boot相关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点想不通,还请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已知:
1、eMMC设备上电、软硬件复位后,CMD下拉超过74周期或者发送CMD0(带0xFFFFFFFA参数)进入boot模式,发送了其他命令或者其他操作进入idel状态
2、idle模式下依次发送CMD1、CMD2、CMD3(线与依次为eMMC device分配RCA),分配完成后CMD7指定RCA进入对应的tran状态
问题:
1、读取boot数据阶段,如何知道在从哪个eMMC device读取?(通过BOOT_PARTITION_ENABLE ?哪个device使能哪个响应?)
2、RCA分配后是否可以修改?(如果可以修改以何种方式)

网友:
1. BOOT_PARTITION_ENABLE

网友A:
2. Reset, 重新分配R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Reset, 重新分配RCA

十分感谢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eMMC学习经验吗?直接看协议吗?我最近也在看协议,但是感觉抓不住重点。可以讲讲主要关注协议的哪些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eMMC学习经验吗?直接看协议吗?我最近也在看协议,但是感觉抓不住重点。可以讲讲主 ...

我这边是做SOC的,我只是简单过了一下协议之后,然后就去看eMMC controller对应的文档了;因为SOC的顺序是集成-验证-综合-布局布线-PCB板级-软件测试,所以先通过databook和userguide了解集成、验证和约束方面去了;
如果你也是SOC方向可以按着这个方向走,如果FPGA、板级或者软件测试方面,简单了解一下寄存器看一些例程去了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eMMC学习经验吗?直接看协议吗?我最近也在看协议,但是感觉抓不住重点。可以讲讲主 ...

有兴趣和经历可以看一看UFS,毕竟eMMC已经快要被淘汰了,等UFS成本和产能完全降下来eMMC基本很难再活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做SOC的,我只是简单过了一下协议之后,然后就去看eMMC controller对应的文档了;因为SOC的顺序 ...

感谢指点,和提供思路!我们老板计划做eMMC controller,所以要求我们对eMMC和NAND的协议特别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