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biquad环路stb仿真稳定性判断

楼主(2022-09-15):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上图所示二阶biquad环路STB仿真结果是否稳定?
从BODE plot可以看到Gain 0dB内,相位出现过0deg的情况,在极坐标图中,从频率w=0到w无穷大,穿过右半平面实轴两次。

网友A:
楼主的波形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波形是怎么得到的?

CADENCE工具仿真得到的呀

网友:
是不是应该将cmdmprobe放在最外层的环路里来看整体的稳定性。现在的方式看起来是两个环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