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完metal的dummy脚本后,import gds文件发现M7 M8 M9层缺失

楼主(2022-09-15):
小弟跑完了TSMC metal的dummy脚本,但是在import gds之后发现M7 M8 M8的dummy层缺失了,然后我打开strmIn.log文件如下图所示,显示的是这三层的dummy被忽略了。但是我打开layer map文件发现里面对这3层dummy是有定义的,而且我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来import gds文件,不知道这个错误应该怎么修改,希望有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A:
M7 M8  需要做选择的  好好看下 加dummy的rule ,有些OPTION 需要根据实际去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7 M8  需要做选择的  好好看下 加dummy的rule ,有些OPTION 需要根据实际去改下

好的,谢谢,我去检查一下

网友B:
layer mapping fil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 mapping file有问题

layer map file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B:
What is M7 M8 dummy layer number & data-type

网友:
你的生成dummy的文件里的option没有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s M7 M8 dummy layer number & data-type

我懂了,是dummy option没有选对,M7 M8 M9的厚度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layermap没有问题,那还有另外两个可能,一个是你的生成dummy的文件里的option没有选对,还有一种可 ...

是dummy文件的option选错了,M7 M8 M9的厚度我选错了

网友D:
这个脚本在什么位置  我也用的tsmc的工艺  没有找到这个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了,是dummy option没有选对,M7 M8 M9的厚度选错了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脚本在什么位置  我也用的tsmc的工艺  没有找到这个脚本

Calibre-dummy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libre-dummy的位置

没有诶  还特意又确认一遍  只有DRC  LVS RCX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诶  还特意又确认一遍  只有DRC  LVS RCX文件夹

那可能你们没有吧,这得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