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617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09-15):
各位大神,请问如何在virtuoso中设置元件参数的变量啊?在一本书籍上,看到可以设置变量,参考图一;可是我用tsmc18的库文件,电容无法设置变量啊,我把圈子里的参数改了几次都是确认就变回数字了,如下图二所示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不能更改相应的电容大小,改相应的宽度

网友A:
设置参数扫描时,把电容的w设为变量,然后扫描时,扫描w的值,即可随之更改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数扫描时,把电容的w设为变量,然后扫描时,扫描w的值,即可随之更改电容值。
...

但是书本上为啥是C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书本上为啥是C啊

可能书上用的是analog lib的库,这个库里面的都是理想元器件,可以直接更改目标参数,如电容可以直接设置电容值;而你用的smic的库,里面的器件与实际工艺对标,调用的电容器件,其电容值通过实际制造过程中的金属极板长度确定,所以你得更改W来调节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书上用的是analog lib的库,这个库里面的都是理想元器件,可以直接更改目标参数,如电容可以直接设置 ...

书中提示有个优化设置啊,在IC617里面怎么找不到这个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