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2-09-15):
如题

网友:
可以的, Viva支持一种vcsv格式的文件, 这种格式是在csv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句文件描述. 你可以试试先把波形导出为vcsv格式, 然后编辑该文件, 保留hearder lines, 替换掉里面的csv数据即可.

VCSV (Visualization & Analysis File) format (default) allows you to save traces that can be loaded from within the Virtuoso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XL tool for use in the future. You can also add comments to the VCSV file after the standard header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