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使用S参数进行眼图仿真 结果诡异

楼主(2022-09-15):
我想要完成一对差分信号的眼图仿真,参考文章(90条消息) 基于Sigrity Power SI软件提取S参数联合ADS眼图仿真_nwsuaf_huasir的博客-CSDN博客_powersi提取s参数进行操作,但是我的眼图很奇怪。我怀疑是TX设置不对,但是新手小白不知道怎么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试试把源和负载的阻抗加上?感觉没加负载,反射比较大

网友B:
发送/接受器件里的Electrical项下,把Exclude load去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接受器件里的Electrical项下,把Exclude load去掉勾选

是否有load都是这样  似乎改善不大,还有其他原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源和负载的阻抗加上?感觉没加负载,反射比较大

我修改了下,excludeload与否对眼图的质量没什么影响...有没有可能是我的通道质量本来就差?

网友A:
你看看S参数10G左右的频响怎么样,或者把速率降下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参数10G左右的频响怎么样,或者把速率降下来看看呢

你好!我降了一下速率,
看起来还是怪怪的
S参数的extraction freq是2MHZ,是不是仿真频率不应该高过这个?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看看吧

谢谢,不过我用的是S参数,可能有点区别

网友A:
嗯,你先确定Tx, Rx的设置没问题,再确定是不是S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先确定Tx, Rx的设置没问题,再确定是不是S参数的问题。

我把速率调低了过后正常多了。请问一下您,我设置的TX的bitrate应该和什么相关?和S参数extraction的frequence有关吗?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多摆几个eye probe,每个节点检查一下

网友(2025-04-13):
收发器设置上没看出什么问题,感觉像你物理通道的问题,你看下你物理通道的差分阻抗是不是按照100欧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