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版sos用起来了,有一个关于账号的疑问

楼主(2022-09-15):
server装在linux服务器上面,pc上运行win版的sos客户端,但是默认的连接账号是pc机器名,不知道客户端能不能自定义账号连接server?
如果用pc机器名,那么权限管理的时候,一个用户要建两个账户名,一个是linux账户名,一个是pc名,有点麻烦。

网友A:
同问,还要请教楼主为何server装在linux服务器上面,pc上运行win版的sos客户端?场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还要请教楼主为何server装在linux服务器上面,pc上运行win版的sos客户端?场景是? ...

已经搞定了,在cmd中输入netplwiz,然后改名字就可以了,在控制面板——账户中改名字没用。
server装在服务器上面是因为那边用的多啊,流程上各种工具都用到,而且linux服务器是不关机的,并且硬盘还大。我这边pc上只有hdl designer这个工具需要用sos同步代码,其实我已经装了linux版的hdl designer但是有几个人说windos下面的字体好看,非要继续用windows版,我也是无语。我的强迫症犯了,非要把所有流程都纳入sos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