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st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9-15):
将全差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负载电阻是10K,负载电容为1pF,通过cmdmprobe和iprobe进行共模环路的稳定性仿真,电路的testbench如下:
通过cmdmprobe设置cmdm=1测量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如下图:
通过iprobe测量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如下图:
发现两种仿真方式得到的波特图完全不一样,想问问大家用哪一种仿真才是对的呢?

楼主:
,通过cmdmprobe设置cmdm=1测量共模环路的稳定性的设置如图

网友A:
楼主用cmdmprobe仿真的时候,其环路不光有共模反馈环路,还包含了外部电阻负载组成的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cmdmprobe仿真的时候,其环路不光有共模反馈环路,还包含了外部电阻负载组成的环路。 ...

是的,从这一点去分析的话,那么第二种用iprobe的方法进行仿真的结果才是正确的了。其实对于用cmdmprobe进行stb仿真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将其设置为“1”或“-1”就可以进行共模或差模环路稳定性,但是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或者说仿真器是如何识别我的差模环路和共模环路的呢,希望大佬能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cmdmprobe仿真的时候,其环路不光有共模反馈环路,还包含了外部电阻负载组成的环路。 ...

还有就是想问问关于用iprobe仿真共模环路的时候得到的波特图中后面有一段发生上翘一般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2023-10-12):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现在有解决吗

网友(2024-08-05):
引用 楼主:
是的,从这一点去分析的话,那么第二种用iprobe的方法进行仿真的结果才是正确的了。其实对于用cmdmprobe ...

感觉第一种才对

网友B:
这么多高手竟然都发现不了吗,我本科自学,没人教,问了公司几个清华的,我们有李福乐嫡系的,都不懂这一块,自己摸索了很长时间,发现用iprobe 是不对的,除非给主运放开环,用IRPOBE时候,主运放的环路正反馈,并且这个正反馈不断循环激励,但是共模IRPOBE负反馈只激励一次,所以IRPOBE的phase 起始就是0,这个是IPROBE 的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从这一点去分析的话,那么第二种用iprobe的方法进行仿真的结果才是正确的了。其实对于用cmdmprobe ...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9-27):
cmdmprobe 设置为1时,仿的是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就是输入共模带来的输出差分量,而用 iprobe放的是输出共模的环路稳定性,它们都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25-02-03):
cadence的stb仿真方法是基于middlebrook的双注入法,对于差模稳定性,应该注入的差模信号,对于共模稳定性,注入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高手竟然都发现不了吗,我本科自学,没人教,问了公司几个清华的,我们有李福乐嫡系的,都不懂这一块 ...

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测试用iprobe是对的,cmdprobe应该是求共模抑制比的,而且现在也不用cmdrpobe,用diffprobe然后选择 cmd,可以求cmr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测试用iprobe是对的,cmdprobe应该是求共模抑制比的,而且现在也不用cmdrpobe,用di ...

就是说如果选择common的话,这个loopgain的图像是CMRR对嘛?我测出来common的loop gain是120dB,我一直以为是共模的直流增益

网友(2025-07-26):
请问目前解决了吗,如果iprobe仿的是环路增益那为什么相位从0开始?cmstbprobe仿的是环路增益还是共模抑制比,如果是环路增益那相位明显不够,如果是共模抑制比那为什么是抑制比呢

网友(2025-11-03):
验证全差分的稳定性只需要验证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两者的稳定性即可,两者都在共模检测处断环(使得环路包括CMFB和外部电阻/电容反馈环路)。单纯仿真CMFB环路就会出现相位从0开始的正反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