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O的问题

楼主(2022-09-15):
请教一下前辈这不是输入输出的pad吗?为什么叫3_state output pad?

网友:
高、低、高阻为三态。高低态时PAD作为I->PAD通路中的输出。高阻态时PAD可作为PAD->C通路中的输入。至于为什么PAD叫做输出不叫作输入输出,依各家的习惯而定,虽然这样叫,但是从真值表中你可以看到,INPUT和OUTPUT栏中都有PAD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