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ADS Dynamic Link 配置教程

楼主(2022-09-15):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配置ADS Dynamic Link ,网上的方法试过了三个,都不能用
法一: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31881/article/details/124019878
执行第二步时找不到文件。

法二:https://zhuanlan.zhihu.com/p/355213307
第一步就无法执行,文件复制不进去/bin文件夹

方法三: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641&ordertype=1
也是第一步就不能执行,找不到文件

网友A:
你的命令行窗口里面的命令敲错了吧,  字母拼写不对
分两行执行,第一行  cd /opt/eda/ADS2017_Update1/bin
第二行 ./idfConfig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命令行窗口里面的命令敲错了吧,  字母拼写不对
分两行执行,第一行  cd /opt/eda/ADS2017_Update1/bin
...

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25-09-23):
引用 楼主:
感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好,我是输入./idfConfigCadence 后提示说脚本版本过于落后不支持现在的ads了,我用的是2020版的,楼主有新版ads dynamic link 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是输入./idfConfigCadence 后提示说脚本版本过于落后不支持现在的ads了,我用的是2020版的,楼 ...

抱歉哈,新版的教程我也没有。现在不做CMOS工艺,我也没去捣腾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