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2-09-15):
求助!!!vpwl怎么实现一个阶梯状的斜坡信号

网友:
  一个阶梯状

use veriloga   write DAC

use counter

counter -> send code to DAC

网友:
vpwl就是按时间点来给电压,你一点一点的去写 就可以啊

网友:
时间电压一对一对写入就可以啊

网友:
可以实现  ,按照这样多写几个点,但是比较麻烦

楼主(2022-10-26):
好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