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的延迟约束

楼主(2022-09-16):
请问坛里的大神,数字模块中有一部分纯组合逻辑,要求组合逻辑的延迟尽可能一致,这种路径怎么在PR里面做约束?

楼主:
试了一下,set_max_delay,set_min_delay做不平

网友:
PNR手動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set_max_delay,set_min_delay做不平

条数多不多?工具做不好,可以写脚本自己处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如果你这些逻辑都是到端口上的话,又用innovus的话,可以考虑试试bufferTreeSynthesis .
但这个命令比较老,得看还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