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为什么仿真出来同样位置的波形差别巨大

楼主(2022-09-16):
软件版本:
virtuoso IC616
CALIBER2015

这是一个完全对称的版图,我看了一下,时钟信号波形错误的网络的寄生参数的网表和正确的网络寄生参数网表进行了比较,寄生参数不能说一模一样吧,也是相差完全在合理区间,可是为什么仿真出来的时钟波形在坐标是对的,在右边就是错误的,在对称的位置差别这么多!!!!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还有个问题就是金属电阻是不是可以插在某条导线里面,以隔离两个检测点pin,在后仿真的时候作为检测点呢?这个金属电阻能不能这么用呢?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于后仿真的监测点呢?

这是版图
时钟信号是从版图底部进入的
这是走到左边的时钟信号

这是走到右边的时钟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IC drop怎么看呢?,是多打一些PIN 吗

如果你前面check的寄生相差无几没问题,而你两个两个波形差那么多,并且第二个波形幅度没有达到满摆幅,我觉得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机率很大。可以多打电源地的 label试试。

网友:
金属电阻应该是可以用的,如果担心可以在提交版图里面去掉

网友:
check IR drop 以及供电情况,抱歉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IC drop 以及供电情况

您好 ,请问IC drop怎么看呢?,是多打一些PIN 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别沉啊

网友B:
label摆放的位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el摆放的位置一样吗?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是一样的

网友C:
版图不对称造成的哦,寄生参数相差合理区间怎么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不对称造成的哦,寄生参数相差合理区间怎么定的?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PEX不是能看到所有的寄生参数吗,我可以对比同样位置的两个PIN的寄生参数,R C CC每行都对比下来,相差都是0.1倍以下,比如左边的寄生参数是1.1fF 右边是1.08fF。相差的值都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PEX不是能看到所有的寄生参数吗,我可以对比同样位置的两个PIN的寄生参数,R C CC每 ...

你这个是高频的,看倍数没有用的,要看相差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前面check的寄生相差无几没问题,而你两个两个波形差那么多,并且第二个波形幅度没有达到满摆幅, ...

多打label是指在同一层上多放一些VDD吗

网友:
10G的信号竟然直接用PEX提参仿真!?这种两边差这么多大概率就是版图实际就是不对称的,一些细小的错误导致的

网友(点评):
您好 感谢您的关注 应该电磁场仿真是吗

网友:
仿真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帖子最后收个尾呢,让大家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