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和共源共栅运放GBW相同,为什么还要用共源共栅结构提升增益呢?

楼主(2022-09-16):
Sansen书上讲到,在相同跨导gm和负载电容CL下,共源CS和共源共栅Cascode运放的GBW相同,而BW和直流增益不同。
如果运放仅用于高频段,就没有必要使用Cascode结构。
那么Cascode提升输出阻抗提升增益的意义是什么?
从闭环反馈的角度看,Cascode开环增益高,闭环增益的误差小。但是这只在低频时成立,在高频下共源CS和共源共栅Cascode运放的幅频曲线是重合的,也就是高频增益一致。

网友A:
虽然GBW相同,响应速度一致,但是对于低频特别是DC信号来说...高增益就是低误差,低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GBW相同,响应速度一致,但是对于低频特别是DC信号来说...高增益就是低误差,低失真。
...

那就是Cascode在低频时有优势在高频是没有优势吗,sansen书里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是的。再高的精度被响应速度限制后,也体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