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l调出来,器件上怎么不显示连接关系了

楼主(2022-09-16):
用xl调出来的器件,怎么不标明s ,d,g以及他的连接的线名了

网友A:
turn on:display net nam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rn on:display net names

请问一下是在哪打开的

网友:
connectivity→show   incomplete   net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在哪打开的

option---net name display---diaplay net name

网友:
options---net name display options---display net name labe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net name display---diaplay net name

我的这个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其实我已经打开了option了,就是dim左边的这一串图片,它们就是打开后的option工具栏

网友:
XL 模式下打开

网友:
打开这个眼睛的图标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