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库删掉有没有办法一次性恢复整个库

楼主(2022-09-16):
virtuoso软件不小心删掉一个库,有没有办法一次性恢复一整个库,没有备份的情况下。

网友A:
linux有个.snapshot的文件,不小心删掉的库、cell都有备份的,可以精确到比如说上午10点的、11点的备份。其中,.snapshot的位置一般在你启动virtuoso的路径下面,方法是cd .snapshot,有的话就直接进去找到你删的库和cell,然后mv 到那个库之前在路径下面,数据就可以复原了,如果没有的话,需要跟it 沟通,他们会帮你导出昨天或者之前的数据。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

IT一般都会有一两天,或者一周的数据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有个.snapshot的文件,不小心删掉的库、cell都有备份的,可以精确到比如说上午10点的、11点的备份。其 ...

这种没有备份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