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MOS cap, pls

楼主(2022-09-16):
这里,讨论一下PMOS管做电容时,电容值的问题,对于一个3.3V的PMOS管,source/drain/bulk接在一起(电位1.2V左右,bulk=nwell),gate接3.3V,此电容作为隔直电容,将3.3V的信号转为1.2V的信号。按照理论来讲,gate电压大于source/drain/bulk的电压,工作在cutoff区域,或者,多子堆积区域,此时,栅极下面的沟道里是多子电子,能够跟得上gate电压的变化,所以,电容值应该是栅氧电容。
但在ac仿真的lis文件,读到的电容信息(W=L=4u,m=30):Cgs=38.5fF,Cgd=48fF,Cgtot=735fF,可是,按照Cox*W*L计算得到的电容值=2.08pF, 这与735f存在很大的差距,请问,这里的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哪个数值更可靠呢?

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啊,是不是dc点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