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如何绘制螺旋线?

楼主(2022-09-16):
如题,请教各位cadence layout怎么画螺旋电感?圆形的那种螺旋线。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圆吧,得用八边形替代

网友:
这可以我也想知道怎么去自定电感,以及过drc、lvs和提取自定义的电感寄生参数,有大佬知道的,踢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圆吧,得用八边形替代

就是想知道能不能直接绘制,还是需要用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能不能直接绘制,还是需要用公式。

可以直接画圆,create/shape/circle

网友A:
螺旋线直接画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直接画应该不行

好的,谢谢。我在其他博客上找到了一种画法,先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其他博客上找到了一种画法,先试试。

你好,请问是什么画法呀?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
有人能提供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能提供方法吗?

画宽度一致,间隔一致,半径不断增大的环,拼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是什么画法呀?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我找到的一篇博客你可以看看。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344337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的一篇博客你可以看看。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3443373.html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