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 眼图仿真中需要考虑加入PDN 的影响吗?如何加呢?

楼主(2022-09-16):
各位同学,使用ADS仿真SERDES的眼图时,需要考虑加入通道PDN的影响吗?如果需要具体如何操作呢?
上图是典型的serdes仿真结构,我的疑问是:通道中电源/地平面的纹波/noise会影响接收端眼图吗?

网友:
电源纹波应该是幅值方向(垂直方向加粗)上下边的厚度

楼主:
目前个人认为传输通道的PDN会影响到Serdes的眼高、眼宽,但是在ADS Channel simulation中不知道如何把通道的PDN因素考虑进去,哪位有经验提点一下啊!!!

网友:
it is need to add both side I/O IBIS model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想不通,想要看PDN对信号的影响应该要瞬态仿真,但serdes仿真用的是channelsim仿真器,怎么才能结合到一起。。。

楼主(2022-10-27):
已有结论,因Serdes使用差分形式,故电源共模影响可以忽略,且BER很低,使用时域仿真不现实,只能使用统计分析构建眼图,总之Channel Simulation不考虑PDN 的影响,但差分对设计时差转共一定要符合Spec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