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DDR4 PDN series RLC tank model" 是啥样?

楼主(2022-09-16):
500资产

各位高人好,今天看到上图所示的内容(来自SYNOPSYS),实在不能理解"PDN series RLC tank model" 是啥样?如何仿真得到右边的LPDDR4-4266 的PDN 阻抗图呢?
如果是SNPS的同业,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对系统电源的一个近似等效。C是die内电容,L为从die看过去的pcb、pkg的等效电容。
虽然实际电源网络狠复杂,一堆电容,但是可以用这个来近似等效,便于分析,便于给出公式化求解分析。

网友A:
https://developer.aliyun.com/article/726897

看看这个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veloper.aliyun.com/article/726897

看看这个差不多就行了

多谢推荐,得买本书慢慢学习一下了

我基本上想通了,只是想跟大家请教一下 PDN series RLC tank model 长的啥样?能否简单给个图片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得买本书慢慢学习一下了

我基本上想通了,只是想跟大家请教一下 PDN series RLC tank mo ...

就是相当于把一个电容简化成rlc 模型 串联起来

网友:
求大佬,讲解,最近在做DDR, 需要计算 snap cap 的数量,一头雾水啊,谁能给个公式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