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

楼主(2022-09-16):
(图片)

网友:
积分器嘛

网友A:
从刚开始接通射随1V, 然后指数放大到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刚开始接通射随1V, 然后指数放大到无穷大

应当是直线放大至无穷?

网友:
不是, 是指数, 电容充电电流随电压按指数变化V-。 这样input = V+-V-按指数变化。电流大, 压差小, 电流小, 压差大。  电容又把直流断开 Vout= A*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