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出现port不能识别

楼主(2022-09-16):
SMIC55工艺,使用的MnTXT  metaln 层layer打的pin角。好像都不能识别救命啊,求求各位大佬看过来

网友:
检查一下calibre lvs文件中是否写了PORT LAYER TEXT xxx, 其中xxx是该层lable的层名

网友:
看rule file是用哪层layer当label使用

网友:
我用过的工艺是TEXT的layer的做标记    如果你不懂上面的那些Rule file的查询方式  可以换一下MnTXT 的layer试一试

网友:
看看你版图上的pin有没有label,label层对不对,tsmc的label层一般是metal  pin,smic一般是MnTXT metal.注意打开option里的pin name显示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