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输入register number?

楼主(2022-09-17):
TSMC 180nm 工艺下面的momcap需要register code,这个老板倒是给我了,但我没找到该从哪输入code,求个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已解决了,最后直接在器件的编辑界面(按Q)输入了register number

网友A:
tsmcPDKUtility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mcPDKUtility中设置

感谢大佬,找到地方了。

但是报了warning说相关文件都是 not writable,还提示要“ensure you have write permission to it"。

这是不是需要我拿到其他的权限才能使用momcap?
——————————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