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阻节点

楼主(2022-09-17):
如题,小弟对高阻节点这个概念很疑惑,虽然知道对地表现出高阻的节点就认为是高阻节点,但这个表现出的高阻得多高呢?几k欧?几十k欧?抑或是几M欧?
还有就是像是下面这张图中的节点Z,是否也能算是高阻节点呢?(我的理解是这种MOS漏端相连的地方如果没有反馈,应该算高阻)(这条支路是复制了旁边支路的电流,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A:
全关 或上下各有一个管子关闭, 就是高阻态。 几兆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关 或上下各有一个管子关闭, 就是高阻态。 几兆欧

谢谢解答。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电流确定的支路,节点Z处电压是可以确定的吗?我记得反相器里中间节点的电压是难以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电流确定的支路,节点Z处电压是可以确定的吗?我记得反相器里中间节 ...

你的理解没问题,就是因为它是高阻节点(你图中是上下两个cascode 电流源)
所以直流不太好确定,你测100块芯片可能variation非常大,一点点mismatch就会导致输出电压偏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没问题,就是因为它是高阻节点(你图中是上下两个cascode 电流源)
所以直流不太好确定,你测100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高租就是不知电压的同义, 任何电压都有可能,取决关断的次序,电流和电容等。 这些都有点 概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