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如何include寄生RC

楼主(2022-09-17):
后仿发现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可不可以直接在schematic中更改晶体管的尺寸,然后把寄生的RC包含到更改后的schematic,这样可以省去重复画版图的时间。
用的不是先进工艺,假定SCA,SCB等版图相关的参数对晶体管影响不大。

网友A:
应该可以提取寄生时,提取成网表格式吧,直接在网表中修改管子宽长比,再仿真,等确定后再修改版图,减少迭代次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提取寄生时,提取成网表格式吧,直接在网表中修改管子宽长比,再仿真,等确定后再修改版图,减少迭 ...

如果电路图没有subcircuit问题不大,如果有subcircuit的情况下,比较难找到对应的晶体管

网友:
我是提的calibre view,直接在那里面改

网友:
lvs后,可以提.sp文件,然后include到前仿真网表,前仿真的顶层subcircuit注释掉。直接在提出来.sp搜索改。我在找couple干扰都是这么干,而且可以recover si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路图没有subcircuit问题不大,如果有subcircuit的情况下,比较难找到对应的晶体管 ...

从前仿真的.scs到版图提出来的.sp变化是有规律的,比如.scs是三层I1.I2.I3.net,.sp就变成了I1.XI2\/XI3\/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前仿真的.scs到版图提出来的.sp变化是有规律的,比如.scs是三层I1.I2.I3.net,.sp就变成了I1.XI2\/XI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