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迁移无源器件版图

楼主(2022-09-17):
RT,请问各位大佬,有无可能将已经画好的片上电容、电感等无源器件的版图从一个工艺库直接导入到另一个工艺库,比如从tsmc65nm到tsmc28nm。

网友A:
gds 导出导入的时候改下layer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 导出导入的时候改下layermap

这个layermap能否自动生成呢?要是手动改可太麻烦了

网友B:
有一个软件可以快速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软件可以快速更改的

请问软件叫什么?是cadence自带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ayermap能否自动生成呢?要是手动改可太麻烦了

你电容电感也没多少层lay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容电感也没多少层layer吧

啊这,接地的mim电容会用到所有金属,还有好多标记和特殊金属层,手动对齐确实很累呀,还不如直接画新的

网友C:
导出GDS的时候是不是有个shrink 功能,同家FAB厂应该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GDS的时候是不是有个shrink 功能,同家FAB厂应该可以直接用

请问如何使用?有无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