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命令set,:: 双冒号

楼主(2022-09-17):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set定义变量加括号,双冒号含义

set定义变量加括号有什么含义

set定义变量加括号有什么含义

楼主:
https://www.cnblogs.com/zhiminyu/p/12895619.html

tcl可以定义两种类型的变量:变量和数组。
变量:在tcl变量不需要声明就可以直接赋值。给变量赋值的例子:
1
2
set ba 1;
set ma “qian li feng”;#加引号的作用是为了告诉编译器包括空格

         取得变量的值可以在对应的变量名前面加$来取得,例如:
1
puts $ba;  #表示打印出ba的值

数组:数组也不需要声明,直接赋值,例如:
1
2
set qian(0) 1;
set qian(1) 2;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数组下标可以不按照顺序来写,也不一定是数字,可以是字符串。例如:
1
2
3
set qian(123) f;
set qian(6789) fs;
set qian(good) yes;
         我们可以使用puts $qian(123);的形式来获得数组的内容。当然tcl数组也支持多维数组,声明形式为:
1
set qian(1,1,1,1,1) fs; #随便多少维
         如果我们要查看某个已经赋值的数组的信息,可以使用parray命令:如:
1
parray qian;   #将打印出qian数组的所有信息

网友:
最近正在看

网友(2025-09-08):
应该是命名空间里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