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几种断开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2-09-17):
我在vdd上加了ac源,看vo的波形。而关于反馈回去的路径,我是想实现:通直流 阻交流
发现下面三种情况下,dc都不会变,但是vo的波形相差有点大。
按照第1 2种接法,vdd是1V的话,vo居然有40dB增益,想不明白这几种接法效果上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ref是理想源,放大器受vdd影响

这就要分析放大器的电源抑制能力。前两种接法放大器输入都是交流下悬空,第三种是交流下接地,这导致了放大器输出端的不同,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至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区别,那个大电容仅仅是短路了一个电阻,估计你是在有载的情况下仿真,所以这时负载电阻或者调整管本身的电阻已经远小于反馈电阻,所以反馈电阻的减小并没有明显改变输出级的增益,故仿真结果相近。

楼主:
第三种接法出来的,是我想要的波形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单纯一个电感隔交流的效果还不够,哪怕我电感1T 1P。所以电感的大小对阻断交流的效果影响是有限的?按照第三种方法,交流信号直接耦合到地了,交流基本隔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单纯一个电感隔交流的效果还不够,哪怕我电感1T 1P。所以电感的大小对阻断交流的效果影响 ...

电感是阻断交流,但是放大器输入端悬空。如果有电容,不仅阻断交流,还相当于放大器输入端接交流地。
放大器和vref受vdd的ac源影响吗?还是只是调整管一级受vdd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阻断交流,但是放大器输入端悬空。如果有电容,不仅阻断交流,还相当于放大器输入端接交流地。
放 ...

vref是理想源,放大器受vdd影响

网友:
1 2的接法显然是不对的
3是对的,另外电感也可以换成G欧姆的电阻也不影响

网友:
PMOS的本征增益40dB+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