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2-09-17):
解决啦谢谢前辈

楼主:
大佬们快来

网友:
m ohm级别,到底是1m ohm还是900m ohm,自己算下bonding wire上会流多大电流,然后根据寄生电阻算下压降,看看自己电路能否承受这么大的压降了。

楼主:
哎不容易啊

楼主:
再顶一下吧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走大电流的功率部分的Pin加了电阻后仿真有问题,是控制模块的电源Pin加电阻后仿真有问题,这个pin ...

Bonding wire 阻抗 可跟 PACKAGE 厂要到 , 你要看线多长   电阻 电感 .
有一种dc dc bonding wire 电感这可能需更多资讯,  但如果只一般 PWM IC 主要怕 ground bouncing noise

控制模块的电源Pin加电阻后仿真有问题

=>

不了解 ..有些设计bandgap , 版图没排好 , bandgap 透过GND noise 就可能使bandgap 出问题了

楼主: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