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XRC 参数提取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2-09-18):
用calibre XRC 进行参数提取时,报这个错误*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unsetShellEnvVar;

请问大侠这个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用命令抽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命令抽取试试

为什么要用命令抽取呢?
请问用命令如何抽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命令抽取试试

提取参数时是这样选择的,在弹出calibre view setup后,就报错了

网友B(2024-07-1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有些工艺就可以正常提取;

不能正常提取的,只能改成用calibreview提取的模式,不用spectre模式提取;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有些工艺就可以正常提取;

不能正常提取的,只能改成用calibreview提取的 ...

不能用calibreview提取的就改成spectre方式提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可能是软件兼容性问题,有些工艺就可以正常提取;

不能正常提取的,只能改成用calibreview提取的 ...

我提取的就是cailibre view。但是每次保存的时候就会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