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佬帮忙解决 以下问题

楼主(2022-09-18):
调用PIN脚不知为啥无法调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添加cadence自带的basic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添加cadence自带的basic库

基本库里面有,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根据这个错误的提示,可以到库那边打开Symbol格式的IPIN 查看一下能否打开这个视图的文件,如果无法打开,check一下CIW窗口的报错信息。有可能是安装凯登斯的时候没装好导致的库文件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