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无法找到PCIE设备

楼主(2022-09-18):
请问各位高手:  采用FPGA写了一个PCIE的模块,初次上电后总是无法找到设备,必须要重启PC后,就能识别到设备,
运行在WIN7系统上,FPGA为KU035,这种问题是什么影响的?在BIOS里看到PCIE的选项有个LINK尝试次数已经改到最大5次,时间也
改到了最大100us,为什么还需要重启?是不是KU035系列FPGA加载太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