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cascode接法允不允许呢?

楼主(2022-09-18):
师兄些,我想做一个自偏置的cascode(加个电阻那种),but我的电压余量不够,我刚好看到下面有根线(S端)刚好是我需要的电压,我就直接连上去了,最后仿出来的结果可以用。这种接法,允不允许呢?

网友:
你这根线是动态节点,相对输入来说 是共模地,相对 静态 信号来说是一个动态信号,会影响输出的

网友:
试试电阻自偏置cascode

楼主:
谢谢大家,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