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前后仿PSR出现这种差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09-19):
前后方高频部分差距很大
电路如上

网友A:
后仿加了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加了rc滤波?

本身在BG输出端就有个RC滤波,绿色那个是前仿的,后仿是高频上翘的那个

网友:
电源电压多少V,PSR很优秀啊

网友:
可以算一下寄生电容比值,PSRR这么好,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B:
电容端寄生电阻是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端寄生电阻是否比较大

这个确实有影响,已经在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