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报错ERROR ADEXL-1664

楼主(2022-09-19):
用ADEXL在跑ADC的PVT下tran仿真,同时挂载了10个job,在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报错说是服务器空间不够了,出现sim err。之后再次重新run这个仿真会报图片上的错误,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先看一下硬盘空间是不是释放出来了(xterm命令 df -h), 然后看下前面的Job是不是停止了,有没有占用路径(CIW窗口里面用 ipcKillAllProcesses() 来结束所有子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硬盘空间是不是释放出来了(xterm命令 df -h), 然后看下前面的Job是不是停止了,有没有占用路径(CI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