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问题

楼主(2022-09-19):
请教一下各位,第一张图中,我画框框的话是什么意思?   1.为什么说简化成一个简单的电阻   2.振荡回路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降到零应该怎么分析  3.怎么推断出的w<w1和w>w1时候的阻抗相位正负?

网友:
我的理解是,w1=1/根号(LP*CP)时,代入你的电阻计算公式,可以得到等效电阻为1/(CP*RP)的平方,这时是不含w的,与频率无关,所以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电阻,电阻是不会产生相位差的。

网友:
在相位图中,感性是正多少度,如电感的相位是正90度;容性是负的,如电容的相位是负90度

网友:
频率等于LC谐振腔的固有频率,L和C对相位的影响相互抵消,电流和电压同相,不存在相位差。电阻也不产生电流电压的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