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delay打拍前后数据1bit错误

楼主(2022-09-19):
有时候仿真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cnt_32<=0;
    else begin
      if(start_rd)begin
         cnt_32 <= cnt_32+1;
      end
    end
end

assign  a=rd_data>>cnt_32;
rd_data是从RAM读出来的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0;
    else begin
      if(start_rd)begin
          b<=a;
      end
    end
end
第一个信号是start_rd
第二个信号是a
第三个信号是b
第四个信号是clk

可以明显看到a打拍到b,有1bit的错误。

当前VCS仿真选项也添加了notimingcheck选项,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打拍前后出现了

网友:
是不是仿真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实问题不够清楚,可以把波形截图完整一点,让大家看到信号名,然后再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A:
加 delay 如下, 試試

if(start_rd)begin
          b<= #1 a;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 delay 如下, 試試

if(start_rd)begin

ASIC里面是不能加这个的吧